联想E550 电池可以开机显示 电源开机无显

楼主(2017-08-11):
(无正文)

网友:
测公共端点是否正常 再看保护隔离

网友:
首先看插电源隔离保护过来没有啊!!!过来就按照时序修啊……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吧,这种问题应该很好修啊,电源开机有触发么?电流到多少?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开机的时候是暗屏啊

网友:
找到方法了吗?我也有台笔记本是这个问题,刚开始以为是电源坏了,结果电源经检测是好的.

网友:
这种几率很小  一般都是安排暗屏 仔细看看

网友:
捡钱的问题少,要是多的话,每个人都可以维修了

网友:
重点查看保护隔离电路,电池能开机其他供电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