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iPhone6P 人为拆解导致不开机

楼主(2017-08-11):
机器:iPhone6P,发机器来的是在迅维实地学笔记本时 认识的一位师兄! 那时候迅维实地还是在杭州拓峰科技园呢。话说已经是2011年的事了,现在想想甚是怀念想念大家。
机器问题:师兄拆前都OK  拆后在装回去 就无显示了  但是可以连电脑 打电话对方还有响铃声 但故障机 没有任何反应。
下面说下维修检测过程:首先拆机就发现CPU左上角位置螺丝拧长了。
接下来接表看电流 已经OK是亮机电流了 但是屏幕没有任何反应。
打了下屏幕接口阻值也全部OK 没有异常断线。。 接着拆下螺丝柱 看了下拧穿的位置 发现并不是特别严重

反正屏接口阻值都OK 先不管螺丝柱这里, 继续当没屏幕供电修吧。
当测到U1501屏幕供电IC时发现自举生压PP6V0_LCM_BOOST 没有电压。(这里要注意这个6V电压不接屏就可以测到,5.7V和-5.7不接屏时测不到的。)
于是拆掉U1501测量条件 发现了问题 芯片底脚D3脚位也就是AP_TO_I2C0_SCL无阻值

发现了问题就好办了。查PADS图都和哪里连接
最后从R0302上拉电阻位置飞线到PP0302, 接好后开机一切OK (U1501底脚D3和PP0302是相同的都没有阻值,R0302处的I2C0是有阻值的)

最后总结:估计是拧长螺丝位置 打穿了这个I2C0导致的断线。 因为发现打穿的不是特别严重 就没有刮开飞线  毕竟刮开后不能保证碰不到其他线路。这样在外面飞线比较稳妥!(前提是就段这一根线。)最后也感谢师兄的信任 挺远的发机器过来给我修。

网友A:
我也是11年杭州学的笔记本,8月份的那一期,

网友B:
这个是U1501测压6V没有,换一个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11年杭州学的笔记本,8月份的那一期,

是同一年的,我应该比你早几个月。

网友:
自举生压PP6V0_LCM_BOOST 没有电压    有电压了吗?

网友:
风神一笑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U1501测压6V没有,换一个就好了吧

你们确定把帖子看完了吗?? 明明是断线导致 啥时候说换芯片了?

网友:
我很需要图纸和点位,有哪位大师可以分享下,联系我哦,有惊喜哦~

网友:
这个有点像以前本本的背光开启电压吧,后面加了boot是升压,是背光电压,升压后的6v是吧

网友:
维修苹果手机利润比维修笔记本高不高

网友:
嗯,理论很到位,思路清晰,手工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确定把帖子看完了吗?? 明明是断线导致 啥时候说换芯片了?

这一看就是刷回复刷下载分的。

网友:
楼主处理的相对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U1501测压6V。。。。。。。。。。。。。。。。

网友:
楼主是老司机,有经验,有思路!!

网友:
楼主也专门学过手机么?水果机感觉很多i2c总线出问题。

网友:
老司机,断了一根供电,可会时间长了,螺丝底下的其它要断不断的线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