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安装CAD报错

楼主(2017-08-11):
安装CAD2007 安装过程中报错 选择忽略 就OK了

网友:
天意wx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我安装所有版本的CAD都会报错,然后忽略。开始我以为不行,后来知道都能用。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
以前一直是换cad版本的
学习了

网友:
这种报错最好是详细说明下

网友:
我以前也装过,也出现上面楼主所说的,但后来我换了一个版本就好了

网友:
感觉这个贴就是灌水的,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
安装所有版本的CAD都会报错,然后忽略。开始我以为不行,后来知道都能用。

网友:
07版本的好装一点,更新的版本安装麻烦

网友:
那就得做数据回复了.硬盘可以修复。

网友:
这个问题 还有人发白哦啊  无与啊

网友:
那是你装的系统有问题吧   我以前也是后来换了版本系统一切ok

网友:
会好吗 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