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海尔一体机不触发

楼主(2017-08-11):
昨天接客户一台海尔HDP-9185,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A,应该属于正常吧! 按开机键板子不触发,没有任何反应,开机按键的脚位上有3.3V的电压,短接后还是没有反应,这个机器没有
,不知怎么下手!哪位同行大哥搞过这个问题给指点下吧!
不触发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办,只能跑线路。。。。

网友:
查查开机条件吧或许有收货

网友:
短接开关后,电流没变化吗?IO条件测了没有,桥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