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开机提示系统文件丢失 按R键重启

楼主(2017-08-11):
先检查硬盘有无坏道 重装系统OK
重装系统

网友:
有时候可以根据提示把缺少的文件拷入硬盘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个是引导区损坏,应该很好处理

网友:
呵呵 你这好简单。 重装系统

网友:
硬盘引导程序破坏了,进pe重建主引导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