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开机提示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7-08-11):
先查硬盘线 包括电源线 信号线接好没有 接好还是一样问题 重装系统

网友:
你在这里发这个问题  在这里逛得没有不知道了吧?

网友:
开机提示找不到硬盘 能重装系统
那就是能找到硬盘吧 要不你怎么重装

网友:
首先判断硬盘BIOS下能不能认,能认得话找工具测试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先看BIOS里面能不能检测到,检测不到就换一块盘试试了

网友:
分区,格式化
我的和你的一样
多做几次就行了,mhdd检测很好

网友:
BIOS里面看下有没有硬盘吧,BIOS里面如果有PE,如果装了系统就点引导修复。如果没有装那就装了再看

网友:
这个说得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找不到硬盘 怎么重装系统啊

网友:
你这发的太简单了 图片也没有 让人家怎么帮你及解决啊

网友:
在这里发这个问题  在这里逛得没有不知道了吧

网友:
硬盘问题或者硬盘供电,数据有问题,深点PCH有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

网友:
这个问题去向大  bios 模式   新电脑不一样  硬盘有问题   线有问题   南桥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南桥再说,如果不行的话,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不行的话 只能换南桥试下

网友:
你先进入bios看看能找到硬盘吗......................

网友:
卡logo的话先排除一一下下外设(硬盘,usb插口等),再刷bios试试看

网友:
看看时不时硬盘模式不对·

网友:
确认硬件性还是软件性。。。 WIN8 WIN7模式重点看 然后换硬件 数据线 主板!!

网友:
感谢你 分享了问题出来,下次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也会怎么解决了

网友:
没看到说的什么问题 莫名其妙!!!

网友:
好了 没有 很期待啊

网友:
先排除软件故障再搞硬盘方面哦,胆大心细

网友:
这算是水贴吗。。。。。。我也来赚2个金币

网友(2017-09-10):
开机不认硬盘,也有主板问题也不认硬盘

网友:
我能问一下 你这个到底是要说明什么?

网友:
硬盘代换了没 数据线 电源都换过没 换过了就考虑主板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