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7-08-11):
重点查内存 一般情况是内存使用山寨品出的问题
使用

网友:
这可不一定是内存问题!硬盘SATA接口松动也蓝屏。

网友:
现在固态硬盘引起来的蓝屏也不少。

网友:
LZ这样发帖 真的号么 小心了...................

网友:
蓝屏导致就是硬盘 内存 换着多测试下啊

网友:
不定时蓝屏需要看蓝屏代码 内存问题蓝屏一般代码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需要看蓝屏代码 然后根据蓝屏代码来具体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