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C不触发,待机0.004

楼主(2017-08-11):
前天有位客户拿了一台联想E530C不触发,心想钱来了。拆机一看进水了,没有3V5V。那就好好修吧,先清理,在看那个腐蚀了换哪个,改补锡的补锡,搞了半天应该都清理的差不多,加点还是一样,后来换了一个3V5V芯片还是一样,又定了一个EC(这个EC是带程序的,要买剪板的)换上还是一个样。后来发现EC边上的PU101有7脚5脚电压不对,这个两个没电压,测到一个电阻PR118嘿嘿问题找到了换上待机0.008正常了,3V5V都出来了,开机刷刷的。

网友:
最喜欢看进水机的帖子··技术不行充充电··蟹蟹楼主分享·给楼主加点儿分·

网友:
电路修通以后那一瞬间的感觉非常的爽吧 特别是苦思冥想都找不到问题的时候突然测试到一个电阻或者其它元件异常 那感觉不是一般的爽

网友:
进水主板有的时候非常好修,要有图纸再加上细心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常见的393比机器 5脚大于6脚输出高电平

网友:
技术不错,但文笔实在不行!如果按着流程一步一步的写,必然会成为精华!

网友:
这个电阻坏 应该是公共点都没有出来的  哦

网友:
先换大件 再查小件 典型的抓大放小啊 哈哈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