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6850 核心供电 显存供电,都有数值,过一会就没了,

楼主(2017-08-11):
核心供电1.23   显存1.6   7805D一角12  一角 5  还是点不了,已经换过门电路,ati检测认不到核心,大神快来啊帮帮我,

网友A:
GPU热与不热时测测一下对地阻值做为比对,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B:
大工程重新做BGA吧!大多都是芯片问题

网友C:
这种显卡 我修到大多是场管坏的多了  还有的就是BIOS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首先修不修的好,不重要,我一路走来,基本都是百度,第一次有人回答我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热与不热时测测一下对地阻值做为比对,是不是短路了。

非常感谢,我等下回去按照你说的操作下,也有跟我说可能是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显卡 我修到大多是场管坏的多了  还有的就是BIOS问题

按照你的思路,应该先用测试程序,nv看看能不能检测到核心吧!但是这样的原理不通呀,核心没有电压,应该是没工作,没有工作也就没办呀检测核心。
还是要检测场管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重新做BGA吧!大多都是芯片问题

我觉得也是,打算拆了核心看看还会不会这样。反正一步一步来,

网友D:
AMD的显卡你用NV来检测,这也没谁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MD的显卡你用NV来检测,这也没谁了吧

搞错,是ati, 非常抱歉。  问题是这个逻辑不通,

网友F:
如果是刚一工作就非常烫  那有可能短路了  如果是过了一会儿才烫  那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搞错,是ati, 非常抱歉。  问题是这个逻辑不通,

核心本来就是高功率的芯片,你这样祼 奔测试,不热才怪,过热了它自动会保护断开供电控制信号,这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本来就是高功率的芯片,你这样祼 奔测试,不热才怪,过热了它自动会保护断开供电控制信号,这有什么 ...

对,刚刚装了散热,之后供电正常,用ati检测不到核心,揪心了,门电路,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刚一工作就非常烫  那有可能短路了  如果是过了一会儿才烫  那是正常的

供电正常了,不认核心,对地打值金手指,时钟都没有问题

网友G:
7805D一角12  一角 5  还是点不了   怎么不对了, 这就是7805 转5v 的管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G:
7805D一角12  一角 5  还是点不了   怎么不对了, 这就是7805 转5v 的管子

对呀,这是正常的。但是还是点不亮,ati  认不到核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对呀,这是正常的。但是还是点不亮,ati  认不到核心

发个高清 显卡的正反面 ,我给你看看是拿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个高清 显卡的正反面 ,我给你看看是拿个电压没出来。

那就麻烦您帮忙给看看,我测量都是比较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发个高清 显卡的正反面 ,我给你看看是拿个电压没出来。

大神,你还在吗?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测试灭后 核心电压的开启EN  脚 有没有电压,若果没有电压 往其EN脚跑线 看找不找到3极管 若果有三极管控制,把三极管去掉 再上机试试

网友H:
你可以用热风枪对着显卡晶片吹吹个30多秒,温度调到400多,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用热风枪对着显卡晶片吹吹个30多秒,温度调到400多,试一下看看

加喊GPU不行,我等下看看是不是DAC没有供电,我先排查下 显卡工作条件先,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I:
805D一角12  一角 5  还是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805D一角12  一角 5  还是点不了

不懂你想表达什么 7805D是这样的数值没错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大神,你还在吗?能帮我看看吗?

测试灭后 核心电压的开启EN  脚 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试灭后 核心电压的开启EN  脚 有没有电压

是通电测试还是打对地值,老大哥非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重新做BGA吧!大多都是芯片问题

不优先考虑加焊BGA,先检查其他问题先,我就不相信BGA这么简单就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