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打印机加粉步骤

楼主(2017-08-11):
各位论坛,相信大家对打印机并不陌生,在各个办公室里面基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它就是我们文员的得力干将,它能给我们打印出精美的文字和图案,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当我们从他身上打出文字的时候,它也在消夏着各种碳粉。这就需要我们及时补充。
下面我就兄弟打印机加粉谈谈我的看法。
1打开打印机前盖,将硒鼓取出。
2按下硒鼓的绿色按键取墨粉盒,将硒鼓与粉盒分离。
3取下硒鼓一侧的皮塞,将废粉倒出,然后用吹风机把废粉仓吹干净,用一字起把刮板清干净,再反定影棍和硒鼓擦试干净。
4将准备好的墨粉导入硒鼓,然后扣上皮塞,左右轻轻晃动几下,连接好墨粉盒。
5放入打印机然后清零(代用鼓粉盒可以直接清零)。

网友:
里面说的刮板要拆出来吧?不拆出来能清吗?

网友:
我看来给我们办公室换粉是小师傅好像省略了第3步 下次他来我在看看

网友:
用了这么久还真没留意是怎样加粉的,就是经常使用次数到了懒得加粉就强制清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手里正好有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代用的吧。原装的硒鼓就没这么好加粉了

网友:
如何清零,请楼主指导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将准备好的墨粉导入硒鼓,然后扣上皮塞,左右轻轻晃动几下,连接好墨粉盒。

网友:
兄弟联想的机子耐加粉,基本很少坏,不过用兄弟1035和施乐115粉盒的机子鼓芯上老是容易起点是什么引起的呀?

网友:
联想兄弟的硒鼓,像这种鼓芯分离的,没有废粉,原则上是只加不倒,前提是粉要有连续性,上次加的什么牌子的,这次加什么牌子的,不能换。如果不知道上次加的什么牌子的,最好用完粉再加粉,或者倒掉。关键是钢刮板一定要清理干净,这是决定打印清楚不清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粉仓处理好了,只用原装粉仓,从不会换粉仓,直到打印机报废。

网友:
我也加过好几台,多加几台就熟练了

网友:
里面说的刮板要拆出来吧?不拆出来能清吗?
里面说的刮板要拆出来吧?不拆出来能清吗?

网友:
大神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修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