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故障板

楼主(2017-08-11):
下午拿到一块umt故障板。触发开机后电流直接1A左右。 根据所学故障应该在硬盘供电部分,显微镜下看到硬盘边上c0633发黑,这是u1202直接给硬盘的3v供电。 马上找个料板替换。 触发电流跳变正常。接屏正常使用,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恭喜楼主进入维修行业
如果有想学习手机维修和电脑维修的,可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0755-27396416 27396417
咨询QQ微信: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网友A:
这个电容难道扣掉不行吗?还要再去补上一个

网友:
电容直接拿掉就OK了。。。。。。。。。。

网友:
拿掉这个电容应该对主板影响不大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收藏了!
干这行,眼神一定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难道扣掉不行吗?还要再去补上一个

  这也是练习手工的一种方法。

网友:
滤波电容吧 实地爽了 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直接找到问题

网友:
触发开机后电流直接1A左右。 根据所学故障应该在硬盘供电部分.  66666

网友:
根据开机电路的原理把。示波器看到了就更加确定了。

网友:
名师出高徒啊,真本事,有机会我也想去。

网友:
这样的电容可以不要的,直接拆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