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5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8-11):
机器型号:苹果 A1465
         板号:820-3435-B
         故障:不开机
      今天从外地发来一台苹果笔记本,说是不开机。我接到手上,二话不说,插可调电源。电流没反应,电源灯也没反应,好吧!迅速拆机,把后盖一打开,傻眼了,进水了 ,赶紧轻轻的,慢慢的用洗板水清理干净。清理干净后还算可以,零件没怎么腐蚀 ,再次插上可调电源,充电灯还是没动静。只有慢慢查了,打开图纸和点位,首先测量了电感,-发现无短路,在测了下电压3.42v,发现无电压,这下就容易修了。经测量 D7005 3脚无电压 再测R700两端都有15左右的电压,再测D7005  2脚无电压,第一感觉断线了,刀片刮开,断了,马上接上线,再查上电,充电灯亮了,电流也上去了。上电掉电两次亮机

网友:
小板断线导致指示灯不亮 不加电的 这个好多坏的哈

网友:
给力,楼主高啊。。。。。。。。。。。

网友A:
楼主如果你把BIOS一起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你把BIOS一起传就好了。。

回贴不要刷楼

网友:
这钱捡得挺爽得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好帖子继续分享啊 谢谢

网友:
这钱赚的爽啊  这机器能报不少钱吧

网友:
楼主如果你把BIOS一起传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给力                    赞赞

网友:
  进水 就怕 放太久的   新鲜的 还是比较 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