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电压正常,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7-08-11):
hp g4,版号r13,rev e,hm65独显,刚到手的时候集显1.8变到0.9,不显示。把独显电感去了后集显电压变为1.8到0.9到0.45,还是不显示,测没有edid信号(1v,50us测的)偶尔edidclk会有一下,就是不出正常的edid信号,屏不显示,请大师指点。。。

网友:
开始来的时候是键盘大写灯闪5下,停一停,再闪5下,一直这样。断开独显供电后键盘灯不闪了,大写键已经能正常切换。bios刷过,屏拆开检查过

网友:
g4 屏线坏的很多 修了好多了 ,换个试试吧

网友:
                          外界正常码

网友:
断开独显换cpu

网友:
cpu换过了,独显已经断开供电部分

网友:
回贴不要刷楼

网友:
集显的电感都去掉了  怎么可能还有电压

网友:
看外接正常不?这个信号是不是通过桥出来的、、、、、、、

网友:
这个是原始故障吗?外接能显示吗,BIOS刷过吗

网友:
偶尔会有一下,,对地值正常么

网友:
屏线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前天修了一台acere1-471开机灰屏没logo 以为桥的问题 干桥后还是一样 后来查到是 edid其中一天信号线断了

网友:
edid两信号个排线上通,没有断线

网友:
没有显示,集显有供电,估计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外接有显示吗?键盘的大小写能控制应该主板应该跑码过了!

网友:
建议接个外接显示器试试,可能有断线的地方,好好测测

网友:
最后真的还是排线有问题,排线折起来就亮了,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