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外星人LA-C912P REV:2.0神奇的掉电重启?

楼主(2017-08-11):
接一台戴尔外星人LA-C912P REV:2.0神奇的掉电重启故障,开机一进桌面就重启,在BIOS界面怎么开都不掉电,经验告诉我是进入桌面后独显工作后就掉电重启,独显识别很正常。检测发现充电时充电芯片24780S发热严重,充电的上管6414A这个MOS也特别烫手。请教高手这个问题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电池充电放电都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就是特别的烫?充电芯片发烫这么严重掉电一定是和这个有关系的,现在正在定元件回来,不知道是不是芯片不良引起的。这样问题很头大啊,贵重的机器元件基本都没有现货。

网友:
你看看MOS管一下。。。。。。。。

网友A:
这种问题上管坏的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上管坏的很多呢。。。。。。。。。。。。。。。。。

不要刷楼

网友:
贵重的机器   配件一般都没有备货  还是先换了芯片和管子再看吧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升上管升压够不够。

网友:
发烫可能真的是上下管的问题哦、、、、、、

网友:
这个你要查下充放电mos管。。电压是多少?

网友:
期待换芯片的下文          这些机器的元件大多数也都要现订货

网友:
只能换芯片后才能一步步排除了.....

网友:
配件一般都没有备货  还是先换了芯片和管子再看吧

网友B:
我记得有个dell主板什么型号记不住了,是1.05v对地阻值低,但是能正常使用,mos管发热量超高!换管子换电容都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个dell主板什么型号记不住了,是1.05v对地阻值低,但是能正常使用,mos管发热量超高!换管子换电容 ...

你说的是7420广达代工的主板。和这个不是一回事

网友:
换下电感试试                                        以前看到电感有问题的也有

网友C:
先换上官,不行就换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上官,不行就换充电芯片

机子不是充电部分的问题,最查明是显卡问题,可是客户不给时间,放手了。把独显关了就好,但是不掉的时候独显跑3D没有问题。

网友D:
楼主这个要是还显卡,显卡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要是还显卡,显卡要多少钱

这个显卡比较贵啊,而且也比较难换。在南昌的话可以找我。丽华5109

网友:
你是从BIOS里关的独显还是系统里。我没打独显驱动,还是重启。

网友:
昨天我也修到个24780S这个芯片充电发烫,最后换芯片好了,不过感觉也烫,也能接受

网友:
来自: 江西 来自 江西
就是显卡这边的问题,这机子设计很差,电池充电好像就是特别烫,3V 5V芯片都很烫手。而且风扇转速还得软件控制,BIOS里有个风扇管理打开后风扇就狂转。很垃圾机子。有些用户为了风扇声音小点把这个常转关了后整机烫得要死,所以2年时间基本都会坏。显卡970M的一个显卡就贵得死,万以卖家是个坑货,显卡芯片给个水的,几百就赔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