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70短路和无3,5V维修

楼主(2017-08-11):
B470主板 插上电电流一路高升有短路,拆机查到PC4114处看到电容已发黑换掉.换后不短但不触发,查没3,5V测控制芯片51123. VIN,EN正常有线性3.5V,51123触发正常修机完成 虽然很简单但是还望加~~分严重缺分~~骗点下载分!!!

网友:
那个电容确实好黑的样子

网友:
这款机刚了两台待机不稳定的,吹下就能好。一台换滤波 一台换反馈。。

网友:
你那个换出来的电容是哪里的啊?是给51123供电的电容吗?

网友:
简单的维修是看起来简单,中间的各种拆,各种量还是很费时间的

网友:
这机器是两个问题吧!一个大短 一个代机芯片坏了  一般两个问题同时坏的 很少遇见

网友:
这机器是两个问题吧!一个大短 一个代机芯片坏了,容易烧CPU

网友:
这个板子 修的更多是U供电问题

网友:
这板子更多的还是坏CPU和铁壳

网友:
不是测的vin跟en有线性的吗?怎么换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故障的机器,,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