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0MD

楼主(2017-08-11):
今接到一台华硕 X450MD 显卡驱动打不上,拆开一看,又是一个二修机,显卡也BGA过了,不好修啊,再看看好像有进水的样子,用风枪吹吹。还是不行。还是不行,不知怎么修了,看
显卡是由CPU发出的控信号,试试吧,上BGA台焊了一下CPU ,心情激动啊,试机可以开机进系统,驱动打上了。
华硕

网友:
实物图传上来我看看 板载U?

网友:
加焊这些CPU都有动么?

网友:
应该是板载u,这个敢加焊真牛,还是可以显示进系统的机器、、、、、、、艺高人胆大啊

网友:
有图有真像,上图案例还有说服力

网友:
碰到能亮机的我是不敢动CPU 万一抬上bga死了哭都没地方哭

网友:
看来是上家没处理好,空焊了呀

网友:
比较幸运的二修机器 不过这种加焊也有风险

网友:
这个楼主就爱吹,都是灌水的,根本就没有维修实力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啊 换了显卡 还都是这样 不敢动CPU 万一不亮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