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乐视x620不连电脑

楼主(2017-08-11):
乐视x620不连电脑,fastboot下不能连接电脑刷机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各位能不能给指点一二呢

网友A:
尾插排线你换了吗,同行告诉我的,我自己没试过,只是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插排线你换了吗,同行告诉我的,我自己没试过,只是建议。

换了,最后都把电源芯片干掉了,没用,最后查到是有两路电压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