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屏换珠

楼主(2017-08-11):
    一台宏基V3-551G笔记本开机屏闪,当地师傅报换屏,客户嫌贵,发我处。
    我拆开B壳,测屏边板L6019V电压正常,测D60负端电压不停变化,为了确认是TPS61187升压芯片坏,还是LED灯珠坏,我动用了示波器

    一探头(红)接灯珠反馈FB3端(四路中的一路),二探头(黄)接灯珠供电端(D60负极),抓到下图中的掉电波形。

    我果断拆开液晶屏,拉出灯条。

    万用表二极管档分别测40颗灯珠,竟然有八颗不亮。

    马家订来50颗,有同行指导我说买个智能电饭煲拆发热盘换灯珠特别简单,我小本生意,囊中羞涩,不上当,只把灯条基板放刀型烙铁头上就这样轻松换了八颗。

    裸机上电,灯光不再闪烁。

    装机测试,大功告成。

网友A:
反馈过压的时候  供电也掉了吧

txj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馈过压的时候  供电也掉了吧

供电掉到20V,又晃晃悠悠的爬上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供电掉到20V,又晃晃悠悠的爬上来了。

反馈突然升高  供电才掉的吧

txj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啊,小店都是换屏不换灯的太麻烦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找一个差不多的破屏,直接把背光总成一起换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突然升高  供电才掉的吧

真正出问题的是FB2端子,故障时电压升高为5V左右,只可惜那个波形我没存储。

网友:
一般都是找一个破屏,直接把背光总成一起换过去。不知道楼主有么有换过薄屏的灯珠

网友:
没有现成合适的灯条吗?象这种其实别的LED寿命也快到了,过不了几天也许还要坏。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竟然可以换灯珠,大神啊,我只会换屏。。。。

网友D:
很少有如此维修屏的  一般都会找个一样的碎屏直接调换液晶就好 这个维修思路很厉害

txj

网友:
真是艺高人胆大,这活我是干不了。。。

网友:
我都是找个一样的碎屏直接把面板移过去,一劳永逸的解决了问题,关键是要库存的坏屏幕多。。。

网友:
我要遇到了也是报价换屏 除非有一样的背光好的屏 直接整块背光换掉

网友:
这样换的灯珠亮度一样?寿命能一样?听说这样换的返修高呀

网友:
屏拆开后不会进灰尘异物么?重新装上会不会有白斑黑点什么的?

网友E:
我想知道楼主你这么做能收多少?

txj

网友:
直接找破屏的替换的。。路过。。。

网友:
台式机的换过笔记本的没换过 还是找个差不多的坏屏换背光容易些

网友:
我都懒得换,直接换屏,简单,省事

网友:
大神   这样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少有如此维修屏的  一般都会找个一样的碎屏直接调换液晶就好 这个维修思路很厉害

没碎屏,也没一样的好屏,只好硬修了。

网友:
我每次怀疑led有问题的时候都是找同样的破屏拿过来点一下,没用过示波器。。。直接搬液晶过去ok!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楼主你这么做能收多少?

350元,比买屏价格还高几十,应该值得动手了吧?

网友F:
这种厚屏换灯条不需要这么麻烦,直接找个破屏直接把前面的好的玻璃换过去就好!

txj

网友:
我可从来没这样干过  楼主厉害啊   换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厚屏换灯条不需要这么麻烦,直接找个破屏直接把前面的好的玻璃换过去就好!

大师厉害啊,手上竟然有那么多同样的破屏,实在令人膜拜!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 背光   没有换过灯珠

网友:
看来我要学的还很多啊,表示没接触过

网友G:
直接叫客户换一个吧  赚也不少啊 这个就留着自己搞搞 当二手卖呗   你这家伙真不会过日子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找一个差不多的破屏,直接把背光总成一起换过去

我也是和你的方法一样搞的,他这种麻烦不说,还容易漏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直接叫客户换一个吧  赚也不少啊 这个就留着自己搞搞 当二手卖呗   你这家伙真不会过日子

他要换屏还轮得到你?    就你这思路,经常会被狗推倒。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也是换屏,如不换再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他要换屏还轮得到你?    就你这思路,经常会被狗推倒。

你们那里屏幕都是修  不换?  这个竞争倒是大的很啊 ···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那里屏幕都是修  不换?  这个竞争倒是大的很啊 ···

那得看客户是什么样想法,机子本身在他心中的价值多少,屏进价多少,换屏价多少,修屏价多少,保多久,利润多少?这些都不考虑,你说换就换?

网友:
低成本高收入。维修的宗旨.厉害了

网友H:
直接找个爆屏总成装上就好了,楼主这样弄能收多少钱呢,,这个屏幕在淘宝也就200块,,楼主这样太麻烦

txj

网友:
楼主对屏也是非常精通啊  高手这么多  值得学习

网友:
直接换背光 就解决问题 这种拆开安装不好  会漏光

网友:
这技术 杠杠滴

网友:
直接找破屏的替换的。。路过。。。换灯珠搞不好会亮度不平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找个爆屏总成装上就好了,楼主这样弄能收多少钱呢,,这个屏幕在淘宝也就200块,,楼主这样太麻烦

山高地远,不知道何为淘宝,惭愧啊惭愧。

网友:
这种坏屏有好多吧,拆一个直接换灯带更简单

网友:
换过一次超薄屏的灯珠,发现背光板拆后比较容易进灰,比较麻烦,没有价格划不来做。

网友I:
哥   你换的屏显示亮度  不是很均匀啊

txj

网友:
厉害了LZ    这问题确实比较难的  主要是要纳新啊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
我只想说,收了多少钱啊,这个问题很关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哥   你换的屏显示亮度  不是很均匀啊

是拍照角度问题。用户并不是傻瓜,修复后亮度和原机几无相差。

网友:
生意不好做这种也是可以的  就是费时费力啊

网友:
一般都是找一个差不多的破屏,直接把背光总成一起换过去

网友:
用示波器来确认等待好坏 厉害 不过没有用过

网友:
楼主 好细心 这个非常给力 不过这个可以找到背光就直接换背光了

网友:
牛B 啊 。。    修这个屏花了多少时间啊  ?

网友:
这样太麻烦了吧  收多少钱啊

网友:
不错,维修啥招都有。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0元,比买屏价格还高几十,应该值得动手了吧?

修屏 还能报350 看来你们哪里都是富豪啊 要是换屏 500起把

网友:
这灯珠最难换了,焊一下就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找一个差不多的破屏,直接把背光总成一起换过去
我也是换总成 碎屏很多 找个灯管插口一样的直接换

网友:
技术高,这样拆开不会进灰吗?如果进灰客户不同意就麻烦了。

网友:
你们都好有耐心··我店里都是直接换屏··

网友:
好麻烦 谢楼主分享 这么修收多少钱 啊

网友:
有次我也想自己换,但是发现这个灯不怎么好拆,楼主方法不错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

网友:
竟然可以换灯珠 我一般都是直接买led 灯条 直接换的- -

网友:
灯珠没有换过全是换新的屏幕、
!!!

网友:
感觉楼主好牛啊 真高手啊

网友:
USB电路问题还是不难的,如果多口同时不能用又有供电的情况下大部分是南桥问题多

网友:
费劲大了吧,直接找一样的屏换一下背光多简单呀!主要这是厚屏,如果是超薄就麻烦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找一个差不多的破屏,直接把背光总成一起换过去
都是爱动手的牛人,我都是直接换屏。

网友:
厉害 直接换屏 万一拆坏了客户不接受 就蛋疼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能收多钱,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直接换屏。钱不好挣呀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好办法,维修人的大脑中都有灵光

网友:
直接找一片一样的屏把整个背光换上更好

网友:
换下来的屏很多,换背光更快点,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可以直接用二极管档 测出来那颗不亮, 换那颗。 显示器换的多。
bobzhang8
可以分享一下换灯珠的具体操作手法不?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找一个差不多的破屏,直接把背光总成一起换过去
还是修屏有利润, 一般遇到都是修 实在不行才换屏,换屏商家一般就一点点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