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M无时钟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11):
实地出来三个月啦,虽然实习工资很低,只有一千多,但临走时阿林老师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像你们这些小白,刚学出去实习的,不要再乎工资多少,把所学的知识在修机过程中边修边消化掉,同时又能多积累到实际维修经验,才是真的。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学了又不去修,最后忘光光。不踏出这一步,到最后可能真的还是什么都不会。
话不多说,今天接到片华硕P5G41-M 1.01华硕的板子,上电不跑码,测量内存四个供电,南北桥供电都正常,CPU电压也出来了,就是不跑码,表笔往PCIE插槽A1314脚一戳,电压为0,时钟没出来,没时钟怎么跑码?
弟一反应去测时钟芯片的开启脚
图中粗线条红圈脚,0.45V
因为有的时钟芯片是低电平开启,有的是高电平,而这个时钟芯片,目前这个开启信号的电压才0.45V,这算不算正常,我选择追查其来源判断。

论坛下了份点位图,根椐维修经验:华硕G41南北桥的板子,时钟芯片的开启通常由CPU电源管理芯片在CPU供电正常后发出的PG经过两个三极管转换而改名的P_VRMPWRGD这个信号去控制开启的,而这片板是不是呢?对照着点位图从时钟芯片这个开启脚追查出去,发现它果然是由P_VRMPWRGD信号经过一个1欧姆电阻改名后,直接送到时钟芯片的开启脚的

从点位图结合实物板跑出的结果是,P_VRMPWRGD信号生成后,一路去往了南桥,一路就送到了时钟芯片。
实物中送到时钟芯片这路P_VRMPWRGD没再经过任何三极管或场管转换,而是只经过一个1欧姆(实测值)改个名就送进了时钟芯片的开启脚,而P_VRMPWRGD信号应该为3.3V才对,怎么只有0.45V明显不正常,也明显看到了这个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是3.3V的高电平,它是高电平开启!
于是追查P_VRMPWRGD来源和所去,看它到底被谁拉低了

又去翻查点位图,
经过跑点位和板发现,PQ6是由CPU电源管理芯片出发出的PG信号送到PQ6b极导通的,PQ7b极因与PQ6c极相连也被拉低为0VPQ7截止
PQ7C极在PQ7截止后相当于一个独立的点,由822排阻PRN1上拉成3.3V名叫P_VRMPWRGD的信号送往时钟芯片和南桥
在板上测到,PQ6确实已经导通,PQ7b极确实也被拉低了为0V,干脆把PQ7暂时摘掉,P_VRMPWRGD还是低,P_VRMPWRGD经过的地方,有电容的位置都是没装NC的,被谁拉低了呢,被时钟芯片,南桥?二极管档打P_VRMPWRGD进入南桥和进入时钟芯片的地方的值都正常的,没短路。

再倒回去看,P_VRMPWRGD产生的时候,是由一个822排阻PRN1上拉的,而在P_VRMPWRGD送到南桥门前准备进南桥的地方也有一个822为它提供上拉,哇卡卡,没被上拉成功,华硕的822啊……果断摘下重新给焊盘上锡,从另一片料板上摘下一个风枪吹上去,为确保成功,南桥边上那个为它提供上拉的822也换了,确认没有虚焊,冷板后,上电,几秒后就传来小喇叭悦耳的“滴”声,不用说,它已经成功跑码并亮机了
附上亮机图

网友:
华硕通病822

网友:
是的,万恶的822,维修者的福音

网友:
这个故障点好像是通病了!修过好几块都是这里的故障

网友:
华硕,坚若磐石?和技嘉真是蛋疼的一对兄弟,技嘉也是大量的电阻故障。怎么还不如杂牌主板耐用?

网友:
好样的 有图有真相 不愧是基地出来的 没丢迅维的脸

网友:
华硕822.。。再次证明楼主真的毕业了。。。。

网友:
碰到华硕的板子,我也是找822的麻烦

网友:
修台式机啊 我早忘完了5555555555

网友:
确实要多修多累积经验  不然技术上不去

网友:
华硕G41的通病了,这个主板前年  去年是赚到钱  非常多 就这个故障  电压再高一点 时跑马  时不跑马

网友:
这个故障点好像是通病了822排阻。。。

网友:
华硕经典通病822.

网友:
好像是通病了!修过好几块都是这里的故障

网友:
师傅的基本功真够扎实的,详细介绍了822通病是如何判断出来的!受教了!

网友:
通病了822排阻 像这种没时钟最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