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80 PL9 CPU电压CPU_CORE偏高 2.6 正常吗

楼主(2017-08-11):
G40-80 版号NM-A361 全板其他电压正常,PL9 CPU电压CPU_CORE偏高 2.6 正常吗?会时什么故障引起?求大神指点

网友A:
2.6V电压太高了,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B:
是太高了  一般都不高于1v的  测供电芯片  注意滤波部分的电容 电感  遇到过电感内部坏的,看你的图 也看到cpu——core 输出电压 是受总线控制的 重点查反馈FB

网友C:
2.6电压是不是有点高了呀

网友D:
我这台是 CPU电压是1.6V  电流到0.39掉电  2.6V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台是 CPU电压是1.6V  电流到0.39掉电  2.6V应该是有问题的

应该是CPU挂了,没修好,退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6电压是不是有点高了呀

恩恩,就是偏高,正常应该1.几,估计CPU挂了,又催的急,退客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6V电压太高了,肯定是不正常的。

应该是CPU坏了,现在看见集成CPU的机器就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太高了  一般都不高于1v的  测供电芯片  注意滤波部分的电容 电感  遇到过电感内部坏的,看你的图 也看到 ...

没结果,客户有催的急 退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CPU坏了,现在看见集成CPU的机器就怕

一般CPU电压是在1.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