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G485的机子、

楼主(2017-08-11):
机子:G485版号:LA-8681P
接上恒流源,按下开关。跑码了、电流跑到0.42。就是不显示,先擦擦内存、再插上去。没解决。

   拔掉内存。。触发会报警。
        想起了这款AMD的机子有个特有的通病。就是桥上面有颗漏电电容会导致开机不显示、、

     图上显示 的是漏电电容的位置。我已取掉。

            故障解决。

网友:
估计这个通病每个笔记本维修员都遇到过

网友:
检钱的机。就是因为芯片上面贴了胶纸所致。

网友:
学习一下   那个电容是在桥的芯片上的吗

网友:
又是这个问题,今天论坛上面已经有两例这样类似的故障了。

网友:
确实看到了几次这个问题

网友:
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

网友:
确实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故障了

网友:
那就是桥电容通病导致的故障了

网友:
送钱的机器最给力了哈哈…………

网友:
这个修到 很多了 这故障不稀奇。。。。。

网友:
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过问问楼主你是看到那个电容腐蚀掉了嘛。如果没有腐蚀怎么看的出来啊。

网友:
这个不是和G475的毛病一样的吗

网友:
这通病之前不是有人发过吗?而且我也修到过…

网友:
这个通病应该挺多了,学习 学习

网友:
通病了,以前也遇到过这个G485,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捡钱的机子越多越好

网友:
我 怎 么 就 没 有 这 么 好 的 运 气 呢,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笔记本修的少,还没有遇到这种机子,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