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60没待机,找到问题修不了

楼主(2017-08-11):
今天客户拿过一个b460,一看没有待机,报价,拆机维修,公共点19 OK,没有3 5V ,一看开启分压电阻腐蚀,但是找不到差不多的电阻,晕倒,看的钱挣不到,,心都碎了一地啊

网友:
便宜找一个差不多的电阻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了,随便哪个料板上,没必要那么精确,那种电阻很好找啊,实在不行先上个试试,怎么能随便放弃呢

网友:
电阻串联或并联都可以采用啊。。。。。。。。。

网友:
电阻不一定要找一样大的,可以改电阻的,只要电压在芯片规定的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
电阻不一定要找一样大的,一般两个阻值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找不到可以不安的 或者找下大小类似的更换试试

网友:
找不到一样的电阻就改一组,电压改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换成51125 这个不用外部开启信号的 有电就出 线性电压

网友:
这个电阻去掉就行了,直接出EN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啊,是待机芯片下面那个吗?找差不多阻值的都可以代用的

网友:
楼主不适合做维修

网友:
随便哪个料板上,没必要那么精确,可以串并联电阻,真的没必要精密

网友:
电阻阻止差不多就可以代换了 搞个电阻分压器算算就可以了

网友:
料板电阻多的是,怎么会找不到呢,阻值差不就可以的。

网友:
200K电阻就可以,图纸上是249K的

网友:
你不适合做维修,直接挑掉不装就可以。

网友:
电阻不一定要找一样大的,一般两个阻值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从料板上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到手的怎能还让他跑了。

网友:
             串联 不就行了吗   我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怎么可能找不到电阻  这种电阻都在待机芯片边上   找个料版就o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两个并列,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