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HR K54LY 2.1 不加电

楼主(2017-08-11):
华硕K54HR  版号K54LY 2.1  加电0.01 到0.02   看这个应该是上电了应该是哪里信号没有出来 按时序查EC 和PCH的待机的条件,看看条件有没有满足查到PM_RSMRST#时电压为1。35V  不正常,查点位,此信号连RN3005 和R2218 (PM_RSMRST# 转PM_RSMRST#_ PCH)断开R2218 R2218一端PM_RSMRST#_PCH 有3V ,那应该是PM_RSMRsT#这边的信号出问题,华硕有好多排阻易出问题,看来这个问题应该出在RN3005上,想到这里,手起刀落,把RN3005拿了,加电,PM_RSMRST#正常了 加电亮机  附图和点位

chinafix.com.cn迅维网_K54LY R2.1 点位图.zip

网友A:
算通病了 哥们 碰到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通病了 哥们 碰到很多了。。。。。。。。。。。。。

这个型号机器电通源接口那里有个104排阻是通病 其它的我就不知道,只能按时序查了

网友(2017-11-09):
这破机器问题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