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我是小白 苹果6开机白苹果 小白维修故障扩大。。 请教一问题好吗

楼主(2017-08-11):
最近研究修手机,买来一尸体苹果6,开机到苹果界面就不动了,刷机报错4014,爱思刷机报错RAM,
自己拆开后吹了吹硬盘还是不行 拿下硬盘重新安装还是不行,然后拆下CPU罩想吹一下CPU{还没有拆装CPU的技术}。
发现灯控芯片那里下面那个很小的二极管飞一根线到上面的电容上面。手贱拆下来想把二极管归位,又手贱把灯控拆下来了,白痴的是我当时都不知道那个是灯控和二极管 ,还要分方向的,,然后很手残的装上以后,一通电,发现灯控那里,好像是上面一颗电容冒烟了,然后电池也没电了。。
弄好电池后查了资料,把灯控拆下来,数据线可以联机,然后重新装回灯控和二极管,开机没反应,联机也没反应,灯控芯片发热。。。。然后我就没再动了。。

请教一下吧里的大神 这个板子还有维修价值吗?哪些原件可能被我搞坏了呢

我就是动了下图两个元件。

苹果6白苹果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3520-1.html

网友:
把你搞坏的东西拆出来再说。。。

网友A:
你这用的多大的显微镜啊

网友B:
显微镜不错,我也想买一个,  你把你换过的原件拆个好来测量一下。

网友C:
维修价值肯定有,手工不行劝你不要搞。

网友D:
手工很重要,搞个显示接口都 要陪个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用的多大的显微镜啊

没有显微镜 只有一个5元的放大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工很重要,搞个显示接口都 要陪个屏

噢  这种情况是屏坏了吗?好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价值肯定有,手工不行劝你不要搞。

当练手了 朋友送的尸体机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微镜不错,我也想买一个,  你把你换过的原件拆个好来测量一下。

那么小 怎么量啊。。我也不会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有显微镜 只有一个5元的放大镜。。

这个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

网友:
维修苹果手机利润比维修笔记本高不高

网友:
#在这里快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回复#

网友F:
放弃吧,没意思了,基本烧u了,哎

网友:
这应该是CPU的问题,  拿CPU下来从值吧

网友:
你好,朋友,我是实地学员,按照你描述,这块板最好的状态是还原故障,依你目前手工,不可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弃吧,没意思了,基本烧u了,哎

烧U了那拿掉灯控查电脑还能识别吗也会?小白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

网上找的。。啊 不是我拍的 呵呵呵呵呵

网友:
哈哈哈。。研究吧。练手了也很好。。

网友:
汗,先看一下是否漏电,估计有漏电,公共点都不正常吧,测量pp-vcc-main 组织是否正常,

网友:
先检查损坏范围吧,大致估算损坏范围,再确定是否进行维修

网友:
学习了,虽然目前为止还没修过,哈哈,确实叼哈,,。

网友:
兄弟我咋觉得你的A8也是保不住了呢!哈哈,CPU旁边的你也敢动,主要是你是小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