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2 进DFU模式,修复1例

楼主(2017-08-11):
中午客户拿来ipad2,反映:正常使用不开机。检修过程如下:(小白看看,大神飘过)
1,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2,插充电器无反映。
3,插电脑,出驱动,爱思助手显示DFU模式。
4,直接用itunes刷机,驱动跳转后,始终停在正在等待ipad,pad显示屏上无任何反应,不出苹果。刷机不过。拔掉。
5,拆机检查,发现此机器曾经硬解过。怀疑CPU长时间工作温度高,又是夏天,硬盘可能虚焊。
6,补焊硬盘,加电试机,一切正常。
  以上仅是本人维修一例,并非必杀。

网友A:
DFU相当于笔记本能显进不了系统 吧 本人手机小白

网友B:
楼主修机思路很是清晰啊。理论学得肯定不错!

网友C:
跟我这ipad5一样,联机DFU  直接拆硬盘重装 ok

网友D:
暂存有问题也会进DFU模式。。。。。。

网友E:
这个只是楼主凭经验可猜测的,如果是正常维修的话,思路应该是要刷机来判断故障.

网友:
正常维修的话,思路应该是要刷机来判断故障.

网友F:
跟笔记本比硬盘有问题系统装不进一直卡在光标闪的地方

网友G:
这个刷机报错吧,硬盘解过的用低温锡容易虚焊

网友H:
硬解过ID的要是焊工不好,解了用不到好久都会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FU相当于笔记本能显进不了系统 吧 本人手机小白

只能说明CPU开始工作。
错了请指教,别喷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机思路很是清晰啊。理论学得肯定不错!

实在不好意思,技术很差。理论还是2001年在南京一个挂名叫:南航手机维修培训学校学的爱立信398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这ipad5一样,联机DFU  直接拆硬盘重装 ok

装好拿钱很愉快,我记得当时错误号等了很久没有出来,就直接拔掉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暂存有问题也会进DFU模式。。。。。。

ipad2机型你说是独立的暂存器?
抱歉,我没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是楼主凭经验可猜测的,如果是正常维修的话,思路应该是要刷机来判断故障.

说的不错,确实等了好久错误号没出来,看到此机的触摸屏有拆过的痕迹,就索性拆下来先看一眼。
你应该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笔记本比硬盘有问题系统装不进一直卡在光标闪的地方

对对对,说的对
是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刷机报错吧,硬盘解过的用低温锡容易虚焊

对的,低温的易虚焊
等了好久错误号没出来,我估计迟早得拆开看,恰好触摸屏有拆过的痕迹,所以直接拆掉看看
我硬解过一些,没有回头来的。也有可能受过外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解过ID的要是焊工不好,解了用不到好久都会虚焊的

应该是和焊工有很多关系。而且我们这里好多同行手脚不清,装上能开就行。

网友I:
学习了~~~~有铅的,容易虚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有铅的,容易虚焊么~~~~

一般用的是低温锡,主板长时间高温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