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开机电流怎么测?普通万用表可以吗?

楼主(2017-08-12):
如题啊 。。还有 开机是排线上面第一个脚接地吗?

网友A:
开机电流看可调电源,开关是上边第一脚。接地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电流看可调电源,开关是上边第一脚。接地就可以

好的 感谢 今天买了个电源 100块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 感谢 今天买了个电源 100块 哈哈

100块的电源能开起6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0块的电源能开起6代??

2A的 老板说瞬间到4A没事 带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的 老板说瞬间到4A没事 带保护

什么 型号                          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的 老板说瞬间到4A没事 带保护

平板  带不起来

网友:
可调电源,关键是输出稳定,这个一分价格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