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5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12):
机型:不确定,同行只拿过裸板过来
板号:DK10FG-6050A2491301-MB-A02 主板上贴纸REV1.01
PCHSLJ8E
显卡:216-0810028 8显存)
故障:不开机,有待机35V,待机电流0.02
维修:
1、  测开关脚有3.3V电压,按开关有跳变
1、  测EC NPCE885LA0DX条件如下
102P-----AVCC-----3.3V
19P------VCC-----3.3V
104P----VREF-----3.3V
85P-----VCC_POR#-----3.3V
44P----VCORF-----1.8V
28P-----LID_SW#----3.3V
25P-----RSMRST#---0V
95P-----ACPRES-----3.3V(ACIN)
27P----P3V3AL-----3.3V-0-3.3V
15P-----EC_PWRSW#---无跳变
82P----EC_PW_ON#----无电压
1、  bios刷了、EC换了故障已旧
2、  测PQ7120 4脚输出只有1.4V、断开节点PAD7100测为3.3V,测3脚本只有5V感觉不对,直接R7105电阻发现15V被拉到4.5V,以为是后级拉低了,取掉Q7101故障还是一样,又取掉R7105发现PQ7120 3脚具然有3V,难道是管子坏了,取掉测量3脚没电压,从料板上找个官子换上去,测节点电压3.3V看下待机电流0.011,短接开关电流0.4左右。
装上CPU内存开机电流屌屌的上去了,外接显示器正常,由于手机坏了再修就不上传亮机图片了,问下万能的同行兄弟们有没有便宜的6S啊要求64G,无锁无修。有的联系我QQ:376795282
兄弟们没分了加点分吧,维修容易编辑不易啊,大半夜的在编辑贴子,动动手机加分吧。加分的17年都会赚大钱的
随便把BIOS传上去,有需要的兄弟可以下载,我这板号写的很详细。

网友A:
这是ec电压没过去 还是南桥待机电压怎么是不开机 应该算不上电吧

网友:
楼主分析一下,这管子是个怎么坏法?为什么会
导致不触发

网友:
P3V3A 这个电压是去哪里的?

网友:
机子少电压了,不是ec就是南桥,估计!

网友:
N沟MOS管,G大于S极4.5V,DS极半导通,高于4.5V完全导通

网友:
这样的机子最操蛋了,我之前也搞了一个查半天的图纸最后就一个管子的问题。楼主这个还听详细的

网友:
这种故障最麻烦,需要挨个挨个的去查信号及电压,到最后就只是一个小芝麻管坏

网友:
广达的15V升压 也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转换管子坏了   明显是EC条件不满足  怎么突然跑到 转换了

网友:
还是点火回路的问题!广大的主板的特色!

网友:
楼主 写的算是很详细的了。。P3V3A这个电压是去了哪里了呢?

网友:
又是一个转换管坏了的故障,在开机3,5V转换电路中经常碰到。

网友:
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

网友B:
写的真的详细,再配一个EC的图就更完美了,感觉这个管子不正常应该不会影响到EC的开关信号

网友:
不错,很细心,修过几个东芝的,,,,,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啊

网友:
看了,没看明白,转折太快了吧,、、、、、、、

网友:
这个N沟道MOS管导通的话 ,控制角的电压你要看上拉电压是多少

网友:
楼主,你修这个机器就是直接秒杀啊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杠杠的 。。。。。。。。;;;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修,感谢楼主无私分享,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ec电压没过去 还是南桥待机电压怎么是不开机 应该算不上电吧

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PWRBTN#都无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真的详细,再配一个EC的图就更完美了,感觉这个管子不正常应该不会影响到EC的开关信号

这机子我试验过把EC拆了照样有待机3 5V

网友:
一般先把三扳斧整了在做下一部打算

网友:
分析到位   很仔细    赞一个

网友:
我只关心  此转换过的3.3 V  是不是去了南桥,是南桥待机不满足

网友(2018-08-21):
不是很明白,这个管不应该影响ECPWRBTN发出呀,还有我图纸怎么找不到PQ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