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芯片焊盘拖锡和吸锡方法

楼主(2017-08-12):
请教大家,小芯片例如指纹升压IC 闪光灯IC之类小芯片取下怎样拖锡的,我用的是尖烙铁头,经常连锡,这种小焊盘怎样清理,需要用吸锡带吸的很平吗?感觉不好吸,塞不进去,总是吸不干净

风枪和吸锡带配合的方法我试过,焊盘太小了吸锡线进不去,我剪成了窄条,往焊盘一戳吸锡线头就散开了,有的吸平了有的还有残余:shuijiao:请教焊盘必须吸平吗,直接烙铁拖一遍,芯片植锡焊上不行吗,太高的话芯片不植锡也直接烙铁走一遍可好

网友:
连锡的情况加点焊油,进不了锡带用烙铁拖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加点焊油全融时用力甩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点焊油全融时用力甩板。。。。。。。。。

不会把元件甩掉了?

网友:
风枪 200度 辅助加热 松香 焊油 也何以在烙铁上加低温锡

网友:
用风枪吹 夹住吸锡线用风枪吹 夹住吸锡线

网友:
一般用烙铁吸一下,有一点不用管。如果想干净,用吸锡线去吸一遍。你的方法没问题。暂时没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其实也不用那么纠结还有一点锡。你拿植好球的对照你焊盘上留的锡。你就知道有一点没关系。

网友:
用最小号的吸锡带来操作 11111111111111

网友:
直接烙铁拖掉,或者加点低温锡,焊盘上有点锡无所谓,没必要拖很平整,除非你手工很差,焊上芯片就可能连锡,多练就掌握技巧了

网友:
连锡是温度不够。可以风枪辅助加热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用松香,风枪配合烙铁

网友:
看来都是清一色的高手哈  风枪配合烙铁 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