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T440s NM-A051 CPU核心电压过高

楼主(2017-08-12):
VILTO NM-A051
Rev:1.0

BIOS 25Q128FVSQ

i7-4600U
独显 4颗显存

待机正常 0.007A
触发正常 0.4->0.5->0.6-> 掉回待机0.007A 可以再次触发

独显电压        0.9005V 正常
内存电压        1.3530V 正常
1.05V        1.0771V 正常

但,CPU核心电压明显不正常,VCCCPUCORE 1.7420V 明显偏高,
对地电阻 59

电源管理芯片VT1320,MOS芯片VT1334实测如图,

其中VT1320 MRAMP感觉不正常如图,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反馈?
另外,核心电压这么高,CPUCORE_PWRGD却正常发出了信号,不解,

遇到过核心电压,没有,偏低,第一次遇到明显偏高,
BIOS也换了好几次,情况基本无变化,
目前没有其它的思路,准备先换掉 VT1320 VT1334看看,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现在的情况是:

0.006->0.48->0.56 掉电0.006 再自动触发 再掉电,如此循环,
像是什么电压没出,或缺什么信号???
大电压都正常:3V 5V 0.675 1.05 1.5 CPU1.74 内存1.36 显卡0.90。。。。。。。

网友:
intel四代U核心电压1.7V是正常的,就是这么高,建议楼主还是从其它方面找原因吧,不要在此纠结。

网友A:
楼上,真的吗,4代低压CPU 核心电压这么高?

大家来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真的吗,4代低压CPU 核心电压这么高?

大家来说说看。。。。。。。。。。。。。。。。

就是这么高的,这是一个总的电压,CPU内部还要变换出低压的。
以前的核心电压,集显电压、总线电压都是内部变出来的。

网友:
了解,谢谢,2楼,4楼。。。。。。。。。。。。。。。。。

网友:
现在新的架构,跟你以前的修法又不一样了,长见识!

网友:
哦,多谢普及知识,我也不知道1.7v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4代CPU,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应该其它问题,楼主可以换个思路。

网友:
这个机器本来也不好修,换cpu供电试试

网友:
1.7V正常,有了CPU供电之后得到PG反馈给桥,桥发PROCpwrok给CPU,CPU通过SVID协议调整CPU的电压这个时候的电压才是CPU的工作电压

网友:
另外还发现一个事儿,
坛子上没有NM-A051 独显的图纸,
只有NM-A052 集显的图纸
元件号绝大多数对不上,头痛。。。。。。。。。。。。。。。。。。。

网友:
这种机器也是很少能修到。。真是又涨知识了。。CPU供电居然1.7V,

网友:
cpu供电正常  拔下内存掉电否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曾经修到过一台,最终还是放弃了维修。。。。。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对4代CPU供电还不了解停留在6,7系列呢

网友:
1.7V 是正常的,硬启动完成后CPU进行调节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换cpu供电试试

网友:
核心电压是正常的一般1.79V左右

网友:
遇到超级CPU  我基本都是放弃  没有修好几台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一下,现在很多时候都是BIOS 引起的!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1.7V,上次苹果笔记本遇到过,不过我的其他问题,开机亮了,测了依一下,属于正常

网友:
这个,也许刷刷就好了,看你的描述,貌似没跳变,刷刷更健康

网友:
板载的CPU,这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CPU供电是正常的,应检查有没有的缺电,没有的话刷BIOS试一下。

网友:
能正常亮机嘛。我上次也修到一个四代的电压是1.7v。是正常的楼主纠结这个干嘛。

网友:
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

网友:
4代的U电压是这样的,你找个正常的机子试下看。我以前也遇到这个情况,认为是CPU电压不正常,但最后不是的

网友:
这CPU电压是正常的,你别被绕进去了,看别的什么问题吧

网友:
不错,大家对新架构怎么了解,谢谢,学习了。

网友:
四代的CPU电压都是1.8v左右的,遇到过很多了

网友:
可以按不跑码的思路去修,,,,

网友:
四代 1.7是正常的。 不是1.7就不正常

网友:
上示波器看看跑马没有先,看看是不是档内存了

网友:
四代U核心电压1.7V是正常,找其他问题

网友:
就是这么高的,这是一个总的电压,CPU内部还要变换出低压的。 以前的核心电压,集显电压、总线电压都是内部变出来的

网友:
对啊 4代的cpu电压就是这么高的

网友:
我也是看了才知道1.7V的CPU电压是正常。。。没修过这么高的,图一回看到。

网友:
老司机啊!666

网友:
你可以看看内存有没有波形了啊 这种情况先刷一下BIOS 供电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