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

楼主(2017-08-12):
我是新手,一直以来都很困惑。我不知道何为时序,在主板维修里,拿过来一块主板,应该按什么顺序一步步排查问题。如何确定问题,在这里,请求各位大神,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建议 你还是学习一下时序  修电脑大多说都要用到倒推时序   还有ec和桥的待机条件   在论坛搜一下都有的   顺便问下 你是新疆博乐的

网友:
你还是去学习一下吧,进修进修,回来就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