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85电流跳变不显示 二修机秒杀

楼主(2017-08-12):
机器是同行机器,先上图

目测桥,BIOS,显卡都被干过了。第一感觉好像很麻烦的机器,都被上家搞成这样,修了这样的电流有跳变正常不显示的修了好几台了,直接刷BIOS亮机。桥上通病电容也被搞了,那就直接刷吧。刷了当然是直接亮机了,我也是服了上家,一个BIOS问题,搞了个遍,就EC没干了。还好没有干死,让我捡钱了

网友A:
有时候维修也需要一定的运气  顺得时候修什么都好修 不顺得时候修什么都难修

网友B:
维修都是化繁为简 上家太大意了 知道 电容 知道南桥容易坏 却忘记了最简单的 刷bios

网友C:
不是吧。。同行手里捡死鱼楼主气场很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同行手里捡死鱼楼主气场很强大啊

哈哈,还好吧,不过我也比较意外,还有个B460不触发,刷ECBIOS好的,也捡了,论坛很多BIOS要不得,所以很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都是化繁为简 上家太大意了 知道 电容 知道南桥容易坏 却忘记了最简单的 刷bios

哈哈,是的,有时候就是喜欢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维修也需要一定的运气  顺得时候修什么都好修 不顺得时候修什么都难修

运气加经验,还要加上人品,哈哈。。。。。。

网友:
知道南桥容易坏 却忘记了最简单的

网友D:
也应该感谢上家 否则就没有你要修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应该感谢上家 否则就没有你要修的板子了

是的,版主言之有理呀,希望多点这样的上家,多多赚钱

网友:
从同行手机捡钱   赞赞赞    估计上家把问题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