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不触发

楼主(2017-08-12):
机型:DELL 7420 板号是DA0R08MB6E4
    故障:不触发
    检测过程:同行拿来一台DELL 7420的笔记本说是按开机没有反应,拆下主板接上电源电流只有0.01按下开关没有任何反应。用万用表先量了一下待机有3.3V没有5V,在论坛上找了一份图纸看了一下时序5V是在按下开关之后才出来的。

那就着重从5V开始查吧,先查待机芯片51125

因为3.3V已经出来了那说明51125的基本条件都是正常的,那就看一下5V这边的开启信号,第1脚ENTRIP1这是5V_EN量测一下没有电压,这是不对的此电压应该在1.几V左右,在看一下他是怎么来的

这是一个6脚的双N沟道MOS管,当按下开关之后ALW_ON是一个高电平导通PQ13的1脚和6脚,从而拉低第5脚这样PQ13A就不会导通,而5V_EN再通过IC内部的分压之后会得到1.几伏左右的电压。按下开关发现ALW_ON仍然是个低电平这样就没有导通PQ13B,而5脚就会得到3.3V的高电平而拉低5V_EN.那就查ALW_ON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来的

那就查下E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的,复位 AC_IN 供电 开关信号到EC也是正常的,唯独只有LID只有0.9的电压正常应该是3.3的,看看这个LID去了那些地方

只有这两个地方把电阻挪开仍然只有0.9,在论坛上看了一下说这个BIOS坏的很多就先刷了个BIOS,刷完之后还是一样。那就换个EC看看吧,还好手上有备货直接换一个上去,再用万用表量测了一下LID还是只有0.9的电压看来还是不行。这个LID只去了这两个地方没有别的啦,为什么电压还是只有0.9呢?难道这个板子是正常的?因为没有参考的板子只能再去修修别的量了一下5V的阻值 只有134欧而3V有460欧。用万用表量测了5V的后继电压阻值都是正常的,把5V去的地方一个个断开任然只有134欧左右。待机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 一下,再从那里下手?是继续修LID和5V还是再从别的地方下手?奉上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A0R08MB6E4.pdf(1.66 MB, 下载次数: 0)2017-8-11 17:21 上传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笔记本已经被客户拿走了,因为断断续续修了快一个星期了客户等不了啦。在这里感谢大家的帮助,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建议,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就是LID信号问题,你把EC的LID脚翘起来看看,有可能是板层漏电。如果翘起正常,直接飞线到开关或者悬空

网友B:
lid 应该是在开关板上吧    你不插开关板试试

网友C:
EC工作条件再查查,LID去的地方再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 应该是在开关板上吧    你不插开关板试试

开关板我拔掉也是只有0.9左右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工作条件再查查,LID去的地方再找找

LID就去了这两个地方,我把电阻去掉LID直接没有电压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LID信号问题,你把EC的LID脚翘起来看看,有可能是板层漏电。如果翘起正常,直接飞线到开关或者悬空

这个我到是没有试过,我试一下。

网友D:
你可以试试吧EC的LID脚悬空看下。

网友E:
把EC的LID脚挑起来再量一下有没有,如果有就找这个信号到开关板经过的地方,如果没有就不需要去找这些电路了,

网友:
LID电压是不对的,还是要仔细查一下LID这个信号。

网友F:
ec脚翘起  然后测试板上面电压,看是不是ec导致 或者板层短路

网友G:
不触发的比较难搞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试吧EC的LID脚悬空看下。

好的,我把LID脚悬空一下看看。有情况及时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触发的比较难搞

还好,只是这个LID这个脚去的地方就这些。不知道为什么会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脚翘起  然后测试板上面电压,看是不是ec导致 或者板层短路

我把EC的LID脚翘起来了,LID脚有3.3V电压了。是EC坏了,我换了个新的E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EC的LID脚挑起来再量一下有没有,如果有就找这个信号到开关板经过的地方,如果没有就不需要去找这些电路 ...

我把EC的LID脚翘起来了,有电压了。难道是我换的EC有问题?不会啊我换的是新的。

网友:
我把LID这个脚悬空了,现在这个脚有电压了。但还是不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好的,我把LID脚悬空一下看看。有情况及时回复

恩恩,有新发现及时更新,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I:
难道真的是板层漏电,其他的解释都解释不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恩,有新发现及时更新,大家一起研究

我把LID这个脚悬空了,现在这个脚有电压了。但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I:
难道真的是板层漏电,其他的解释都解释不通了啊

我把LID这个脚悬空了,现在这个脚有电压了。但还是不触发。

网友:
有新发现及时更新,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J:
换LID上拉的电阻了没,会不会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LID上拉的电阻了没,会不会是电阻的问题

电阻我量过是100K的。而且我把电阻去掉了,电压任然只有0.9

网友K:
把EC的LID脚挑起来再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EC的LID脚挑起来再量一下

我把LID这个脚悬空了,现在这个脚有电压了。但还是不触发。

网友L:
再换一个io试试。有时候新IO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再换一个io试试。有时候新IO是有问题的

运气应该没那么差吧。那我再换一个吧。

网友M:
这机器感觉不是很好修  问题比较多的  。。。。。。。

网友:
加个信号给他试试

网友N:
这EC带程序吗,还有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
我又换了一个EC,换上去之后LID电压还是只有0、9左右。

网友O:
5V的阻值是低了,断开后级打值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机器感觉不是很好修  问题比较多的  。。。。。。。

我感觉也是,就这个信号电压偏低我又换了一个EC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5V的阻值是低了,断开后级打值多少呢??

断开了还是只有134欧,该断的都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EC带程序吗,还有晶振起振了吗

不带程序的。晶振是EC内部起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工作条件再查查,LID去的地方再找找

我感觉该查的都查了,现在没有头绪了。

网友:
就是lid问题了啦,要么是主板漏电,很正常的,不要考虑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