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7-08-12):
前段时间修了台a1278,当时是电源绿灯不亮 触发掉电,后来换了ec后能正常时候了(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7155-1-1.html)  最近返修,问题是开机后灰屏屏上还有一条竖着的线,加焊一下桥好了。后来测试两天后又这样,于是我就换了桥,又测试两天都正常,今天开始出现不亮机的情况,有时候拔插下内存。有时候放下电就能好。郁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修苹果属于半桶水,基本靠蒙。真心不会搞!哪位大神提供点思路啊。这机器是集显

版号:820-2936-B

网友A:
A1278那一款的? 板号是多少?详细的说一下,信息这么少是帮不到你的

网友:
在不显示的时候检查机器工作在什么状态?是否自检了?发现问题的话测测相应的条件!是nvidia的还是intel的桥?

网友B: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板载CPU 的问题,CPU虚焊了,你换桥的时候CPU 也加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278那一款的? 板号是多少?详细的说一下,信息这么少是帮不到你的

不好意思。版号忘了写了。820-2936-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板载CPU 的问题,CPU虚焊了,你换桥的时候CPU 也加热了!

cpu不敢动啊。温度不高只有60左右啊!

网友:
我都是直接交换主板。。。。。。。。。。

网友A:
给你个提示,看下通病,R7052,好了给我个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提示,看下通病,R7052,好了给我个回复。

你好。机器我重新加焊了桥和ec。目前是好的。给客户了。不知道能不能坚持。r7052直接换一个吗?如果返修就试试这个电阻。谢谢

网友:
加焊CPU  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