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511开机无显

楼主(2017-08-12):
客户送修一台HP511开机电流0.15A,不跑码,取主板外观很好,没有浸液,测主板除CPU电压,显卡电压,一个3V转换,一个1.8V转换没有出来,其他的都出来,但显卡电源管理芯片开机电压只有0.6V,这个电压不正常,飞了一个开机电压,显卡出电压,但电流上到0。8-0。9A时就掉电,走了很多弯路,最后发现还是显卡电源管理芯片坏,更换一个全新的TPS51511,一切正常,这种现象我修过好几台,望对修到这现角的朋友有帮助,多顶一下。

网友:
从哪里判断是芯片坏了  不是出电压吗  说的详细点好不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了....................

网友:
一个开机电压是多少啊.3.3v吗....................

网友:
这个芯片记得以前蛮容易坏的呢。

网友:
这个型号机器是通病了 已经修过好几台 都它坏

网友:
不怎么懂,显卡电源管理芯片还可以影响到其他的电压吗?

网友:
显卡电压不是最后出,怎么会影响开机电压?

网友:
是这款机通病,换IC就好

网友:
这个机器TPS51511 故障也属于一个通病故障了

网友:
这个机器太老了,收不到多少钱,而且修好之后,估计显卡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