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K65CM 开机电流1.1 只有一次跳变 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7-08-12):
华硕K65CM 板号 , 开机一次跳变,电流1.1不动  BIOS刷过3个 ,现象一样 ,显卡加焊过 ,南桥加焊过, 没变化, 发现开机不亮 ,大小写那个灯一直亮, 感觉没过显卡, 各电压正常, 只有个集显没有供电, 感觉也是正常的,就是不亮机, 没思路  大神赶紧出现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有通过,还是先测量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A:
CPU换过试了没? 查南桥各种PWROK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内存没有过,华硕的BIOS太多了,多刷几个看看

网友:
cpu  内存过了才会出集显供电 先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测下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换过试了没? 查南桥各种PWROK是不是正常的

好多板子u是焊接的 不是简单就能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板子u是焊接的 不是简单就能换的

板载CPU  那个没法话,哈哈  下载好多的是板载 ,维修难度越来越大

网友:
真不行买个BIOS试试,我怎么感觉还像是BIOS有问题呢

网友C:
内存是板载的? 还是独立的?  不排除板载内存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注意是不是板载内存,华硕的板载内存坏的挺多的

网友:
卡显卡        显卡不行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是板载的? 还是独立的?  不排除板载内存的问题。

不是板载的,就是单独的2个插槽, 换了很多内存,没效果

网友:
内存什么条件没有吧            刷个BIOS试试 先

网友:
先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看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BIOS 呢?  刷过了吗??、??????????

网友:
没有集成的,和南桥又1关系。以前G470 遇到过

网友:
放弃了, 没思路, 换主板 客户不同意 ,就放弃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绝不会成功!我相信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谢谢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