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8-12):
也更换了摄像头,,,接口处也没问题,,这东西太小了,飞个线也飞不好,,大家都是如何焊接的
摄像头
苹果

网友:
前摄有吗?如果前摄也没有的话基本上可以确定是2.85V供电。 如果这个电压有的话,闪光灯IC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排除2.85供电 如果没有 借3.0V电压过来 就可以了
.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种没有修好的,等消息!!!

网友:
进水机一般都是 2.85供电没有 你可以测一下 这种问题 我修了5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