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60p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7-08-12):
今天遇到一台hp8460p主板,单独用适配器时开时不开,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不认适配器,况且多擦2次就断电了,量测到ADP_PRES_OUT没有输出,不知道是不是EC坏了,据说这个EC有程序,还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不知道重何处量起。附上图纸供大家分析

网友A:
这个本很新,能找到图纸已经很不错了。你先检查保护隔离2个管子,然后看acin

网友:
不是EC坏,查检测适配器电路

网友:
查下隔离保护管,充电芯片及其周围的元件

网友:
圆圈处电压正常,还有就是U6一直没有找到,板子全找了个片

网友B:
应该是前面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了 适配器过来 第二个MOS管 看看 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我把电池插上和好板对照量测电池电压,好板12.4V左右,不良板11.8V左右,充电IC已经更换,正常讲电池充电的时候只要充电管子有电压就代表已经工作了,电流表就该有充电电流显示,这个板子就没有,换好板就有,进系统屏幕会亮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
这本子挺新的 先查工公断电和进电是否一致 再看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很新,能找到图纸已经很不错了。你先检查保护隔离2个管子,然后看acin

hp的机器和其它机器不一样,ASUS的是可以搞好,HP,dell的命名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前面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了 适配器过来 第二个MOS管 看看 有没有短路了

管子没有短路的,和好板对照量测了没有问题,估计还是信号的问题

网友C:
大胆的设想是不是原装电源坏了......

网友D:
同意12楼的,楼主怎么不想换个适配器试下。DELL  HP的不充电,我首先考虑的就是适配器。我前天修一个联想的机子,也是这样。适配器正常使用,插电池不充电,偶尔会断电,客户自己认为是电池问题,换了电池,结果换了电池还是一样,到我这用我的适配器就正常

网友:
原厂适配器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12楼的,楼主怎么不想换个适配器试下。DELL  HP的不充电,我首先考虑的就是适配器。我前天修一个联想的 ...

我用的是电流表,好板可以,换板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胆的设想是不是原装电源坏了......

电池是好的,换过了,电池换到其他机器上可以充电

网友E:
不一定是EC问题 查下适配器检测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是EC问题 查下适配器检测线路

大神指点一下,HP的信号太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很新,能找到图纸已经很不错了。你先检查保护隔离2个管子,然后看acin

图纸发到311231@qq.com  我帮你看看

网友:
看ACIN有供电没,再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