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F2A55M-RL 2.0开机不亮 滴滴滴3响

楼主(2017-08-12):
没有PCI插槽,上不了诊断卡。接了个蜂鸣器开机,不显示,蜂鸣器发出”滴滴滴 滴滴滴“的声音,也就是3声滴后过1秒又3声滴,然后几秒后重复。这是什么情况?内存换过了

补充内容 (2017-10-9 08:11):
不上内存滴个不停,上了内存就是滴滴滴-滴滴滴,三声+三声,过会又三声+三声。。。

补充内容 (2017-10-9 08:13):
内存电压都正常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希望对你 有帮助

网友:
上内存还滴滴滴滴的,测下236 238 118的3.3

网友A:
不上内存是不是3声,刷个BIOS,查内存条件

网友:
竟然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B:
CPU,或者PCI总线有坏的外设。。。。。

网友C:
应该是内存报警,查查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是不是3声,刷个BIOS,查内存条件

不上内存就滴个不停,看来要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内存报警,查查内存的条件吧!

不上内存就滴个不停,看到CPU插座上有个孔有点烧的痕迹,会不会跟这个有关?FM2的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或者PCI总线有坏的外设。。。。。

看到CPU插座上有个孔有点烧的痕迹,会不会跟这个有关?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是报警,那就是CPU内存控制器可能没正常工作,或者SMBUS总线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上内存就滴个不停,看来要刷个bios看看

先查内存条件,SPD 还有2个信号有没有3V再刷BIOS

网友E:
查一下内存那边条件正常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内存那边条件正常没有?》

内存正常的条件是什么?几个电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查内存条件,SPD 还有2个信号有没有3V再刷BIOS

具体怎么查条件?spd的2个信号在哪?118、238脚倒是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怎么查条件?spd的2个信号在哪?118、238脚倒是有3.3V

spd 236 脚 3.3v  然后118  238   3.3  120脚0.75v

网友(2017-10-09):
跟BIOS有关系吗?小8脚拆下来麻烦

网友:
这个问题先刷BIOS啊 这有什么犹豫的

网友:
先查下内存的SPD 看是否断线?

网友:
刷了个新版的bios,一切正常了。

网友F:
楼主修好没。是那儿的问题说一下。。。
helloyf
刷了个新版的bios,一切正常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没。是那儿的问题说一下。。。
刷了个新版的bios,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