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硬盘 滴滴一直报警

楼主(2017-08-12):
希捷500g硬盘 滴滴一直 报警 挂机器上卡log 有救吗???????怎么搞 求思路
硬盘

网友:
要数据还是要盘

网友:
当然是数据 喽

网友:
修盘有价值吗 怎么修???????

网友:
听声音敲盘吗。如果敲就要开盘了。。。。。

网友:
多数是磁头坏了,如果不要数据就换个盘,要数据就只有开盘了

网友:
滴滴响是敲盘吗 敲盘就只能开盘了,。数据恢复吧

网友:
不是敲盘 是滴滴报警

网友:
磁头卡住了 想办法复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