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AOC 270lm00014 电源板图纸

楼主(2017-08-12):
求 AOC  270lm00014 电源板图纸
显示器电压不稳定 5V 一跳一跳的

网友:
这种难找得到原厂图啊,可以百度一个电源主芯片找到相似外围电图参考。

网友:
显示器图纸不好找,供电部分不过都差不多,按主控芯片找找PDF吧

网友:
现在修显示器用图纸的已经很少了 图纸也很难搞到 太麻烦的话就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