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H11O-4S REV2.0 bios

楼主(2017-08-12):
接到同行拿来一块H110的板子 上电跑码挡55 不插内存条报警 想查内存工作条件 不知道4代内存工作条件有哪些 想先刷个BIOS试试 如图:

网友:
55 你可以刷一bios试一试。。。,。

网友:
SPD线估计断线了吧,先刷个BIOS试试深潜

网友A:
梅捷官网应该有这主板的BIOS,下过来刷了试试看。

网友:
到梅捷的官网上看看,应该有BIOS吧。

网友:
试出问题原因来了吗,spd 查过没,SMB呢

网友B:
这种官方网站就有,下载了分离一下就可以直接刷入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梅捷官网应该有这主板的BIOS,下过来刷了试试看。

大哥,你怎么看到是梅捷的主板?这明明是asus,并且人家也写明了是华硕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华硕主板把?应该是精英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官方网站就有,下载了分离一下就可以直接刷入芯片了

不会分离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怎么看到是梅捷的主板?这明明是asus,并且人家也写明了是华硕了....

清华同方的品牌机   CPU座下面写的ASU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清华同方的品牌机   CPU座下面写的ASUS

我们网站就有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1380-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网站就有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1380-1-1.html

那是1.0的 我的是2.0版本  我已经找到了  之前有一个刷了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1.0的 我的是2.0版本  我已经找到了  之前有一个刷了掉电

找到了上传一下论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怎么看到是梅捷的主板?这明明是asus,并且人家也写明了是华硕了....

一时眼糊涂了

网友:
挡在内存那儿了吗?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中文网站没.可以去台湾或者英文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