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显示器 开机亮一下就黑屏,关了再开再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7-08-12):
拆开壳子,看高压板上有三个25V电容鼓起来了,心里暗喜。。立马更换了三个相同的电容 ,上电开机。。以为有奇迹发生

、、、失望,还是亮一秒就黑了,。。

各位大神,高压板是否正常要测那几个关键点电压?求。。。。。。。谢谢

网友:
先用灯管测试一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灯管,高压板这两块的可能性较高,注点检察

网友:
先用测屏仪测试一下灯管  先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这个是多么简单的事呀.不是灯管 就是 高压板了..

网友:
先用代用的高压板 一个一个的测量灯管 如果灯管都正常 那就是高压板问题  简单得很

网友:
这个无非就是灯管和高压条了,可以找灯管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各位师傅们,小弟已按你们的经验搞定,电源板上换上去的三个电容 我就不拆下来了,原来那三个是鼓鼓的,、

我最后 是拆开屏,看到有条灯管的反馈线脱焊了、、重新焊接了一下,  重新试机,正常了,修好了哈哈,

这个HP l1908W   反馈线脱焊,照成这种现象的确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