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6850供电正常不认显卡

楼主(2017-08-12):
核心供电1.2  显存1.6  7805D 12/5  都正常。金手二级值都正常,ati不认核心,

网友A:
没看明白,是能亮机打不上驱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能亮机打不上驱动吗

点不亮,不能亮机,认不到核心。

网友:
要不就是显卡芯片本身的问题,要不就是板的问题

网友:
呵呵 坐等高手  小弟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你修这个收多少钱?

网友:
我一般看到A卡 工厂正常 直接加焊GPU

网友C:
显卡换了没,结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换了没,结果如何,,,,,,,,,,,,,,,,,,,,,,,,,,,,,,,,,,,

还没但是在一步一步检查,需要慢慢来,我还是个新手

网友D:
加焊一下试试看,是不是空汗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不亮,不能亮机,认不到核心。

点不亮在求助上不能算认不到核心,太广了,平常说的不认核心是能亮机,系统硬件ID有问题或装驱动无法识别显卡型号,或驱动打上了有感叹号。

网友:
应该是显卡或者cpu的问题,曲线调低,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一下试试看,是不是空汗了啊

已经加焊过,不确定是不是加焊到位,但是个人认为是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你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
先把显卡加焊下,  要是能换新的就最好了

网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灌水吗?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灌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