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主板电容短路

楼主(2017-08-12):
今天修了台联想G460机器不通电,测量发现主板上的电容短路,一个个的拆,最后发现是屏供电接口处的那个电容短路了,拆掉后通电开机正常亮机,上传个图片,下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先拆这个电容,在测量,

网友:
好多人说道这个通病,我就没遇到过、、、、、、

网友:
感谢分享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电容我都修到好多台了,应是通病了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联想的机器大部分大短路都是屏供电接口的电容短路,修过几个

网友:
拆掉后通电开机正常亮机,上传个图片,下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先拆这个电容,

网友:
个人经验觉得  烧鸡法 找电容短路方便些

网友:
这个是通病,联想的机器大部分大短路都是电容短路或者管子短,修过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