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5进水维修

楼主(2017-08-12):
如题,同行送修的联想e555,版号nm-a241.故障现象为进水不触发,拆机,发现机器大面积腐蚀,清理后发现待机芯片的vin脚断线rt6585,定芯片后补上断线,待机3,5v都出来了,按开关,触发了。但还是不显示,电流0.8 1.2之间不动,刷bios试试,刷后 故障依旧。老老实实是测电压,发现内存供电只有0.4v,两内存供电芯片rt8231的工作条件,发现9脚本为19v没有供电,继续追,发现相连的电阻rt132无穷大,换后一切正常,测试后交货

网友A:
现在芯片好贵啊6585   10元 买了2个加路费30  修机器报了200 同行有表情了

网友:
i3 i5现在接触I5 4代的好多,芯片真的贵,买又不能只买一个。

网友B:
今天遇到了一台卡LOUGO!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现在芯片好贵啊6585   10元 买了2个加路费30   确实贵

网友:
感觉现在的钱不值钱,东西还特别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芯片好贵啊6585   10元 买了2个加路费30  修机器报了200 同行有表情了

还好
碰到换大芯片的 单个大芯片的成本都很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了一台卡LOUGO!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怀疑BIOS可以在论坛搜索个刷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BIOS可以在论坛搜索个刷写试试

感觉大神一直比较关注我,能不能加一个微信聊聊

网友:
你哪里200 不错哦,我们这里 电脑城 的同行 你能给你100 都算 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维修价格确实太低了,钱不好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好机子的Bios上传一下。。。。。

好 你联系我 437706594 qq 论坛有的 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