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65c 键盘乱按

楼主(2017-08-12):
lenovo  g465c 键盘乱按,键盘和触摸都拔掉,换过ec,接口直连ec 没有外围电容之类的, 刷过bios 还是一样的故障,有没有大神修过类似的问题?该查什么地方?

网友:
把键盘接口每条线的对地阻值都打一遍,看有没有阻值不正常的

网友:
不是键盘的问题就是进水接口周边的小电阻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 过的是换屏键盘乱的,键盘乱按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是乱键,还是键盘装上就自动乱按?

网友:
键盘接口 对地打下看一下 有没问题..

网友:
看到高手有说到过霍尔元件,不妨一试哦

网友:
看图纸 键盘接的有什么元器件

楼主:
阻值全部正常,没有小电阻电容相连。一直自动按键ooooo

网友:
EC和其他你都排除了 只能干南桥了。。。。不然呢

网友A:
该排查的你都测过了  看看键盘接口的阻值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排查的你都测过了  看看键盘接口的阻值是否异常

阻值正常,断开EC到键盘的引脚,还是乱跳字,估计EC被其他的信号影响了,南桥可能吧,机器拿走了

网友:
                 这个EC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
把键盘接口打下对地阻值  阻值不对的话(如果是直连ec的话估计是ec)

网友:
打阻吧。 不排除板层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