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MOS管好坏判断

楼主(2017-08-12):
1:如果是单8脚的,即1、2、3脚响为S极,4脚位G极,5、6、7、8脚为D极,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笔接S极,黑笔接D极,正常应该有400欧左右,就是好的,SG极,DG极都为无穷大。
2:如果是双8脚的,要看具体型号再定了

网友A:
MOS,这个东西坏了,最明显的测量判断方法就是触摸法,其他我还真心用得少,修电脑这么多年了,真心的去测量出MOS坏的没几个,如果坏了表像不明显,用万用表也测不出来,要用波去打,

网友:
你说的是N沟的,还有P沟的。

网友:
不知哪些是8脚 的

网友:
这个是基础知识

网友(2017-10-14):
引用 网友A:
MOS,这个东西坏了,最明显的测量判断方法就是触摸法,其他我还真心用得少,修电脑这么多年了,真心的去测量 ...

哈哈,您这方法太神奇了,我也经常采用,但我的办法是听。万用表测量,嘀,嘀,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