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手里有这个板子 帮忙看下。。。。

楼主(2017-08-12):
一个客户拆风扇除尘的时候不小心给弄掉了,刚开始没发现,后来我从旧主板上找了个小电容焊上,上电不跑码,取下来找了个电容脚直连,跑码了,装机做了个系统,重启的时候又不行了。。。。师傅没在家。。。。不知道这是怎么搞了。。。。

网友:
在线等回复。。。。谢谢了!!!!!!

网友:
拿掉CPU,测一下两边,有一脚是接地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是电容。

网友:
装个10K的 看看了  我有个B85是华硕的  8.2我装的10K 亮机了

网友A:
先判断是电容还是电阻,电容大小一样差不多吧,,电阻的话10k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判断是电容还是电阻,电容大小一样差不多吧,,电阻的话10k的就可以了吧

应该是电容   上个10K的电阻掉电

网友:
大意了吧。  在仔细看看把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电路,看有个电压产生电路的IC LC 电路,不能随便加,要找原板的来!

网友:
换个电容上去就兴了  ,呵呵 , 希望可以!!!

网友:
                          R34  随便拆一个  装上都可以  !  最好1K一下!

网友:
没有图纸的吗?找个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个电阻之类的东西,有的时候也不注意这些地方

网友:
找同行要块新主板,看看退给他就是了。

网友:
         找一个10K电容换上就行

网友:
cer 有几款机器老是出这个问题   虽然简单但是容易被忽略

网友:
刚开始没发现,后来我从旧主板上找了个小电容焊上,上电不跑码,取下来找了个电容脚直连,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