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充电短路

楼主(2017-08-12):
开始大短  PC157拿掉OK了 测试1个小时 电池没电了 插电源 短路 10秒钟 电流正常 开机了 电池不充电 发现 先插电源后装电池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
大短过的机器排除短路后还要检查隔离管有无击穿

网友:
楼主重点还是查下隔离和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下电源接口出来的隔离管有没坏 .....

网友:
东芝用的都是广大的时序按照时间查下充放电电路

网友:
重点看下保护隔离线路上的原件有无短路

网友:
一般是隔离管或者充电电路的管子软击穿了     整套管子换了吧      顺便把放电管也拆了      这样子做了之后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