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大华的摄像头晚上红外开不起来,

楼主(2017-08-12):
大华的摄像头晚上红外开不起来,换掉感光的那个原件就好了,原来是进水腐蚀了
摄像头

网友:
单位新换的就是大华的,现在已经有3个牌子了
学习了,都是经验

网友:
之前碰到的是电源功率不足,启动红外重启

网友:
这个问题 ,有好几种,有的是 红外灯坏的,也有光感坏的

网友:
现在好多都不能看到了,而且认证还这么贵

网友:
现在用的都是海康的,其它的没用过,没有出现红外不亮的

网友:
摄像头不是有防水的么- -

网友:
谢分享,楼主真心不错!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
大华会进水,不会吧!泡水里????

网友:
你难道就没见过大华进水的,
,多是不多也有

网友:
供电不足的情况 比较多点,你这种应该是用的比较 久了吧